acer aspire one series NAV70驱动装不上,急!!!

楼主(2010-11-12):
刚客户拿来一台的acer上网本,原先装的是win7,客户要装xp的系统,我给他装了xp纯净版的装成功了(Ghost的装不上),麻烦来了,有4个驱动没装上,2个显卡的倒还好,就是2个网络驱动没法装,一个网络控制器,一个以太网控制器,本来想说有网络的话,装个驱动人生就搞定了,在别的电脑上找驱动,官网上没这个型号的,台湾官网也没,驱动之家也没,找同个系列不同型号的装也不行,aspire one系列通用的也装不上,向各位高手求救了,如何装??

网友:
打了个客服电话,报了下序列号,说我型号搞错了是acer aspire one d260,一看kao,果不其然,,原来是标签被撕了害我搞错了型号NND

网友:
如果我找不到同型号的话,我一般都用驱动精灵下载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