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10GLP 进系统死机或重启

楼主(2010-11-12):
如题,昂达910GLP未进系统,在启动选项读完,选进系统就死机,选MASDOS,矮人工具箱之类正常,重装系统后依旧

网友:
有没有换过内存硬盘试过啊,有的是内存硬盘的事,如果有换过就是主板。主板你可以刷下BIOS。然后就是显卡的事。冲突。

网友:
无奈了,刷个BIOS不跑码了

网友:
我修一片主板是南桥虚焊。你不妨加焊一下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