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怎么装双系统??

楼主(2010-11-12):
请教一下各位朋友,
笔记本
怎么装双系统啊 ???
笔记本

网友:
从低版本向高版本装。。

网友:
先划分出两个要放系统的主分区,接着先装XP,后面用安装版的WIN7。菜单条自动生成,要是不行的话,用EasyBCD修复,或者WIN7优化大师,网上一大堆。

网友:
把XP克隆到c: 再正常安装win7到其他盘符。装win7的盘不能小于15个G

网友:
这装双系统到底有什么用呀 ???

网友:
我也想装个这个样的系统就是不会 那天我会了回来教你哈

网友:
先把XP正常装到C盘,再WIN7也按正常装就可以了

网友:
也可以C盘装XP,D盘或其他什么盘装WIN7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