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算放大器求助

楼主(2010-11-12):
请求各位高手教一下运算放大器的原理
如LM358,有一个正反馈,一个负反馈,一个输出,请问怎么换算这个电压求出输出电压的?

网友:
晕,怎么没人知道吗?难道现在的维修行业除了做BGA换,桥,显卡外其他也没什么技术了???

网友:
正向输入大于反向输入,输出高电平(一般为工作电压),相反,输出低电平。

这东西网站上的贴子就一大堆,没人回答你也是意料之中。

网友:
哈哈,忘了,一言惊醒梦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