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停止‘通用卷’设备”(经常碰到的是,最后只能是强行拔掉)

楼主(2010-11-12):
关于“无法停止‘通用卷’设备”的解决方法
  在安全删除U盘或移动硬盘时,经常会出现“现在无法停止‘通用卷’设备。请稍后再停止该设备”的提示
  可奇怪的是,明明我们已经把该关的程序关闭了,还是不能删除移动设备。
  其实问题出在explorer.exe,如果结束掉该进程,再重启它,自然可以用安全删除。
  不过也不用这么麻烦,只要在要移动设备的盘符上用Unlocker解锁(选择全部解锁),就能安全删除移动设备了。
 大家是不是经常遇见"现在无法停止‘通用卷’设备。请稍候再停止该设备。"的问题
  ?经常插上u盘,mp3,移动硬盘等设备,想要安全删除它时经常会出现无用提示!有些情况
  关掉相应窗口,刷新几次就可以安全删除!不过大多数情况是我们不得不强行拔出!
——————————————————————————————————————————————————————————————
  第一种方法:

  一个国外的十分小巧实用的软件,只有191KB,叫unlocker,十分好用! 这个软件能

解锁USB连接设备!就能实现100%安全删除USB连接了!
—————————————————————————————————————————————————————————————
  第二种方法:

  我们只需要把系统的预览功能关掉,这种问题就不会再出现了,操作办法是:双击我的电

脑-工具-文件夹选项-常规-任务-使用windows传统风格的文件夹,然后点击应用-确定就行

了.这样就ok了!
——————————————————————————————————————————————————————————
  第三种方法:

  先关闭存在于移动设备上的打开文件。进其他硬盘分区做简单操作例如“复制”“粘

贴”等,然后就可停止了。把“rundll32.exe”进程结束,也可以正常删除。方法:同时

按下键盘的“Ctrl”+“Alt”+“Del”组合键,这时会出现“任务管理器”的窗口,单击

“进程”标签,在"映像名称”中寻找“rundll32.exe”进程(如果有多个“rundll32.exe

”进程,全部关闭即可。),选择“rundll32.exe”进程,然后点击“结束进程”,这时会

弹出“任务管理器警告”,这时为了让用户确定是否关闭此进程,点击“是”即关闭

了“rundll32.exe”进程。

  还有最后一个办法,关闭计算机,待闪存盘的指示灯灭了以后,即可安全拔出;如果

没有指示灯的闪存盘话,那么待计算机电源指示灯关闭熄灭后,即可安全拔出。

  但以上方法都是发生了"现在无法停止通用卷设备,请稍候再停止设备"问题后,那么

有没有方法预防这个问题呢?

  先将闪存插到USB接口,然后在Windows XP中用鼠标右键单击“我的电脑”图标,依次

展开“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磁盘驱动器”,找到“USB Flash Drive USB Device”(

不同品牌的闪存名称可能不同),然后双击它打开 “USB Flash Drive USB Device属性”

对话框。切换到“策略”选项卡,选中“为快速删除而优化”,单击“确定”退出。以后

不用理会系统托盘中的“安全删除硬件”图标,只要没有对闪存进行数据读写操作(即闪存

的指示灯不闪动),就可以直接将闪存从USB接口拔下来了。
————————————————————————————————————————————————————————————
  第四种方法:

  卸载整个USB驱动,重新安装

—————————————————————————————————————————————————————————————
  第五个方法:  在“开始”-"运行"打入这段代码:REGSVR32 /U SHMEDIA.DLL   (推荐)

网友:
以前遇到这样的一直是关闭电脑然后拔U盘  今天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以前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无视直接拔掉。。。

网友:
好详细的方法啊,谢谢楼主了。

网友:
谢谢楼主!方法还不错!刚试过推荐的!

网友:
谢楼主!方法还不错!刚试过推荐!

网友:
我一般这种情况,如果发现U盘的读写指示灯不闪,就直接拔了。
或者注销一下就行了

网友(2013-02-02):
我也经常遇到,楼主讲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不错的技巧,学习了

网友:
第二种方法我试过,无效!

网友:
学习了  不过好像强拔也没事  呵呵 一直强拔到现在

网友:
学习中,不过都是强拔的

网友(2013-03-04):
把U盘的东西退出都是可以拔掉的

网友:
嗯,经常遇到,有时不得不拔下来的。那样容易损伤U盘的

网友:
如上面楼说的,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明U盘或者移动硬盘还在工作,如果确定没有了但是还是不能拔起来,注销一下也是可以的。

网友:
我也常常遇到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这个问题,这个文章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2013-04-03):
有软件占用,停用想关软件就可,不行再停用EXPLORER进程,再打开EXPLORER

网友:
还有就是可以注销一下再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