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牧场老是数据初始化中?

楼主(2010-11-12):
今天接到一个机子他的空间进的去 农场也进的去就是牧场进不去 老是在空白页面提示数据初始化中 请教各位大哥谁知道 好似不是那里设置有问题啊!
此致!!!
设置

网友:
网页没有什么 设置问题 把qq卸载 重新安装一个 试试

网友:
修复一下IE,清除一下缓存。

网友:
QQ卸啦没用 还从新做啦系统 最后还是从IE设置里搞好的

网友:
LZ用ctrl+F5试试?

网友:
试啦的 没用

网友:
呵呵,换个IE就行了

网友:
谢啦 已经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