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30待机短路且不触发修复

楼主(2010-11-12):
IBM
A30
待机短路且不触发修复
   此机来时待机电流0.21A,摸系统供电芯片MAX1631(U41)发烫,随即换了一个,故障依旧,这说明MAX1631没有坏,问题不再他身上。上电后我测了一下MAX1631各针脚的电压,22脚有16V电压,23脚有108V21脚有1.75V21脚的正常电压应该在5V,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下面我说一下检测思路:
1、MAX163121脚的对地阻值,为39欧,显然不正常。如图1
2、MAX1631取下来,再测21脚对地阻值,仍为39欧,看来是21脚的后级有短路的。由PDF图纸可知21VLMAX1715U56)的18脚和25脚,如图2、图3

3、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用直接加电法来烧出短路的地方:在21脚加电烧,
注意:1)加电烧时一定要把MAX1631去掉,
2)先从小电压开始加,逐渐增大,最多为5V
3)在电压逐渐增大的同时摸哪个元件发烫,这是我摸得MAX1715U56)发烫,再把MAX1715取下来,这是在测一下MAX163121脚的对地阻值,为320欧,不短路了,看来是MAX1715坏了。同时焊上好的MAX1631MAX1715,上电待机电流002A,触发亮机,修复完毕。如图4

4、说明:1)此机待机时有3个电压输出:3.3V(L4)  5V(L3)  1.8V(L8){U56负责}
       2) MAX1715(U56)25脚如断线,可表现为:待机0.12A,有3.3V  5V   1,8V  2.5VL11)输出,TB6808发烫,  且不触发(这是以前修此机时遇到的)
     3)笔记本上的供电芯片或者桥和显卡如果发烫不一定就是坏了;反过来如果坏了,也不一定就要发烫,也可能是一点温度都没有即冰凉。
以下附上此机的PDF图纸和点位图,供大家参考。

网友:
电路分析的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我这些刚上路搞维修的对那点位图不多,多谢共享了呀

网友:
有点位图和图纸,,感觉自已在修。

网友:
分析的蛮透彻

网友:
图纸分析蛮不错的啊。

网友:
楼主说的很详细,理解了,谢谢分享!

网友:
昨天刚刚点了一个,不过不是IBM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写成了1631 23P108V 吓我一条

网友:
思路很清晰,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烧鸡大法,很好很强大,必学的技能啊

网友:
图纸分析蛮不错

网友:
二楼哥哥牛B

网友:
1.8v吧

网友:
有点位图和图纸,,感觉自已在修

网友:
很好。加电测试法很好。

网友:
A30 这问题感觉好像是通病了。我修过好几台这样的情况了

网友:
后面那两点不是屁话么。你给个测试方法,让我怎么去知道是坏是好呀,要知道你肯定也不会换1631了,还有那个1.8V转1.5也要出来  你别呼悠人行不。

网友:
楼主很实在啊!!!

网友:
烧短路方法不错。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学习了!

网友:
烧机大法很好,图也下了,不过点位图打不开,提示castw.exe应用程序错误,希望楼主解决一下。

网友:
不错  我也修过类似这样线性5v小短的机器

网友:
“由PDF图纸可知21脚VL去MAX1715(U56)的18脚和25脚,”   装上MAX1631后,拆下MAX1715,测对地退阻值不就知道了,加电法的一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