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 精英代工主板K8M800-M3 不过内存求思路。。

楼主(2010-11-12):
   一联想品牌机,主板为精英K8M800-M3。客户那过来时为不过内存,检测卡跑C1但不报警,不插内存报警,先检查内存供电2.5 正常  VREF 1.25  spd 2.5  系统总线3.3  全都正常,刷BIOS无果。在论坛查了一下此板的维修,看见有的说 温控芯片 75383 坏 会引起不过内存,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拆了75383。  呵呵  主板能过内存了,为了确定是不是此芯片损坏,又把它上上去了。竟然也能亮。试了几次没问题,以为是芯片虚焊了,就装上了给顾客了,谁知,没多久,顾客又把机器报回来了 汗。。。这次二话不说,就拆了75383, 又可以亮了。心想应该还是此芯片本体不良。不过为了保险起见,准备多试试,就先放一旁了,过了1个多小时.在一试TMD又不行  郁闷。。再修,量AD线正常,就换了 内存供电的 9713 和 MOS管不行  换IO不行 刷BIOS也不行 .压桥  CPU还是不行,汗。。一狠心 先把座子做了一下不行   做北桥  不行  南桥  不行   晕啊  然后又打了一下内存时钟  阻值都正常500多欧。但上电测电压  三组时钟 每一组只有一个脚有2.5V电压,就换了时钟芯片,还是不行啊 。。现在没思路了 请高手指教啊 。问一下  三组时钟 每一组只有一个脚有2.5V电压 是正常的吗??

网友:
怎么搞的,搞得乱七八糟,头都看晕了
没有一点头绪吗,你就不知道清洁槽子吗

网友:
我有一个一样的主板,一样的问题。本来是好的,刷了bios后也能用,但重起后就这样了。但确定不是bios问题,因为刷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槽子清洗了  没效果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板子 搞到最后报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额。。不会吧   难道没有人修好过着主板吗

网友:
不会,新人~~

网友:
这还修它干嘛,换了吧

网友:
漏了个重点,这板CPU座是BGA的,U座易虚焊,可能加焊温控芯片时PCB变形就可以亮了,温度一降又不行了。可以先压一压散热,换个CPU,或者先洗洗U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汗。。温控芯片是一8脚芯片,焊它不会引起PCB变形吧?  不过换CPU试了 也不行,座子清洗过,加焊过都不行啊

网友:
加焊北桥吧

网友:
额。。北桥加过啊   没用

网友:
虽然我不会修主板,但是你这样一来,就不好修了,因为,你哪里都动过,动过的地方本来没问题,也有可能产生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额 。。说的有道理,但我差不都都还原了,应该故障没扩大,还是原故障

网友:
你确定内存槽都是好的吗 你试试换根新的内存遭试下

网友:
我怀疑是IT8282不良或虚焊把内存主供电拉低了,试试加焊下8282或换掉

网友:
你参照我的帖子那个8282图看下 8282第4脚dimm通到内存184PIN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09043-1-1.html

网友:
维修工具不齐的话,最好的办法是要求换板,拆零件.

网友:
k8m800这种板也是联想的我前天也搞坏了一块(也是d4不过内存,是座子和北桥虚焊),用风枪加焊把座子搞废了。唉,没bga真是没办法!

网友:
这个板子8282M坏的确实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