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电脑维修上门服务遇到的怪事。。

楼主(2010-11-12):
  昨天一大早上,有位客户给我打来电话,说自己的电脑点击宽带连接的时候出现错误提示,错误769,我一猜估计就是网卡被禁用了,或者网卡坏掉了,当时答应他,马上到。

自己准备了一块独立的网卡,因为已经得知客户的网卡是集成的,装好工具,“开“这我心爱的两轮科鲁兹(哈哈,其实是自行车),今天天也不好,因为昨天下了一晚上的雪,出门的时候天还在飘着雪花,这可咋办呢,是走着去?不行啊,要是真的走着去的话,最少的半个小时能到,要是开车最起码能节省一半的时间。。要是开着车去,这天,没等上道不就得开始漂移啊。。哎,没办法,只能这么办了,豁出去了。就这样,出发了,路上感觉还行,只要不来个急转弯,一般没事,雪也不硬,相对来说,好骑点,但是还是有点吃力。。就

这样,走着大车轧出的轮胎印(这样好走点,比自己在雪地里”开路“省事多了)/

说时迟,那是快,终于到客户家楼下了,这一路上。。

客户家是八楼,得回有电梯,要不然用我这刚刚猛蹬自行车的脚,爬楼上去不得半个小时,,上门服务。。哎。

进入正题:

·到客户家,确认一边电脑的故障以后,开始检查,根据客户说的问题,初步估计是网卡被禁用了,但是在网上邻居并没有发现网卡被禁用,继续排查,看了一下TCP/IP协议正常,默认的。点击宽带连接还是提示:
无奈,网卡正常啊,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无奈,看一下IP地址吧,CMD,IPCONFIG一下,出现这个:

不对,估计是被什么给阻止了,Windows防火墙已经关闭了啊,(发现客户机器装了瑞星的防火墙和杀毒软件),最后通过系统日志确认是RISING的防火墙给阻止了。

问题就这样解决,但是客户要求要重新安装系统。

继续,备份好资料,准备用U盘PE做,U盘正常启动,进入PE系统,发现桌面的工具还有开始程序里面的软件全部消失(求高手解答,客户机器是致名的主板3200+U),顿时不解,寻思先不研究它了,用光盘吧,光盘拿出来以后,发现全是划痕。。可能骑车的时候摩擦的缘故。不管他了,直接安装,但是走到百分之15时,就不走了(估计是盘不行了),没办法,只能用光盘进PE系统,开机的时候把U盘也插上了,但是奇怪的是,光盘的系统走完滚动条出现鼠标就没有反应了(鼠标可移动,愁了,这可怎么办呢,还和客户说十多分钟就能完事呢,这会儿都过去快半个小时了,)U盘还不行,工具都消失了,这这么办呢。当时,只有静下心来屡顺一下了,心想,是不是PE在读U盘里面的文件?过慢?要是先进入PE,然后在插入光盘呢,于是,机器关闭,把U盘拿下来,再次开机,进入光盘的PE系统,奇怪了,还真是这个问题,PE顺利进入,然后将U盘插上,PE系统也认了,这样,后面的事情就顺利了,把镜像拷到硬盘,然后GHOST恢复系统,顺利。

之后的事情就是,收钱,走人。。

总结一下:在启动光盘的PE时,同时插入我的U盘(估计文件太多,或者主板兼容性问题),会出现停顿很长时间的现象,然而先期用光盘的PE,启动成功后,插入U盘,速度会快很多。

但是,用U盘启动的时候,PE里面的工具会全部消失,求解!

第一次发贴,写的有点流水,忘各位基地的朋友谅解。

网友:
我这里好几年没下大雪了,

网友:
我感觉可能是客户的机子配置太低了,内存太低读PE也是问题,你当时看他的配置了吗?

网友:
我以为是求救贴,原来是经验贴。
看样子,维护电脑真的不需要太高的水平……所以我不干了,努力去学习网络维护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维护电脑不需要太高的水平    谁说的   你没遇到难搞的    遇到了  你技术和基础知识不扎实    搞几天都搞不定的也有....

网友:
PE进去速度很慢   影响的因素是很多的   内存大小也是影响因素之一    PE的版本也是有影响的...

网友(点评):
楼主,来点真实本领吧!其实你这pe是根据电脑内存自动调整载入程序的。。。内存足够大,pe会自动加载完它所带的全部程序。如果内存小于其设定值(一般128m,此值可变)就只加载标准服务或者程序!不明白的可以google

网友(点评):
按你所说的是3200的u,应该是单核的,内存应该是512吧?如果用集成显卡,嘻嘻,系统内存就不多了。如果你的pe是外挂程序的话,可能就是兼容性问题了。(如果你的是全藏入pe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点评):
所以,我现在的u盘全是量产cd的了。这样稳定性兼容性都很好。随身带4个u盘,99%的机可以启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U盘里面装的什么版本的PE  ,估计是你的PE的问题

网友:
应试是PE版本的问题,加之客户机器配置太低,换个版本的PE试试看

网友:
内存读取文件过慢或读取不完全,这很正常

网友:
启动盘兼容性问题

网友:
应该是客户内存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
如果主板对U盘支持不好的,U盘附加软件会经常不能正常加载,这个是正常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3200+的CPU  1G内存,

网友:
用的是小马PE系统。。估计是不太兼容的问题,

网友:
那就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我一个映泰N68S+的主板,用U盘版的分区工具都不能正常分区,用光驱可以分区,但是那个U盘是我一直在用的PE,前面一直在用,现在也在用,内存,硬盘,CPU都换过,只能是板不兼容吧,没办法,因为我现在装系统很少用光盘,开始还没觉得是兼容问题,后拿去准备换新的,他们用光盘搞定,才发现这个问题,才买的新的,可能AMD的用U盘不好用。

网友:
应该还是PE不兼容,我用的是晨枫的PE,还没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点评):
我的U盘启动是晨枫,上次给人家E33OO、2G内存。进pe还不是慢的要死。最后我直接没装了!

网友:
错误769 是本地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PE的问题

网友:
请问楼主,上门修电脑,这次收了多少钱

网友:
上门收费多少呢!比较关心这个问题!

网友:
上门能收多少钱呀,楼主

网友:
这状况也遇到过 ,重启有时程序就有了,不行用光驱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30块钱。。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看我应该备两个U盘。。做一个晨枫的。。

网友:
学习了,经验呀

网友:
回复 网友F:

OK,谢谢提醒了!

网友:
我们上门四环内 100  四环外 200  是在北京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这是哈尔滨。。

网友:
PE不兼容?
我用的益丰家园全功能维护系统(多版本PE+Linux+DOS完美维护盘)

网友:
我觉得就该是主板支持U盘不怎么好

网友:
U盘PE是建立在内存之上的系统,因为内存小加上PE分配不到虚拟内存,所以工具什么的就不会显示。如果硬盘没问题,时间长点应该会有显示。

网友:
有时候就是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可能算的上是疑难杂症了!

网友:
换晨枫吧。我感觉挺好用的。还没遇到楼主说的问题。但是有的老机器就是不读U盘。上门还是多准备几手。要不然客户的眼神都杀人了。。。

网友:
哥们儿,好样的!祝你生意兴隆!

网友:
学习了,我都用光盘的PE

网友:
回复 网友H:

多谢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I:

呵呵,谢谢了!

网友:
多带点东西有备无患吗

网友:
可能是主板与他的配置太低的缘故吧。我上次也碰到了这样的现象

网友:
楼主应该备2-3个版本的PE,有的版本会出现你说的“桌面的工具还有开始程序里面的软件全部消失”的问题,但在有的主板上就正常。我一般都备1条U盘的,几块光盘的PE。

网友:
用pe启动的时候    最好别插其他的东西,因为一方面机器要读取增加了机器的 负担,另外两个盘都有引导的文件,系统很容易出错的。
  至于你的u盘读取不全 ,那是你的u盘启动的引导方式与电脑不太兼容。

网友:
用晨枫的啥事也没有,你这个是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PE的问题,下个老毛桃的试试,这个用的人比较多

网友:
哥们收费有点低,我们这里上门30,修好看问题大小,另外收费的!

网友:
我看是兼容性问题。可以把U盘量产一下,一个USB-CDROM;一个USB-HDD.再把USB-HDD也做一可以引导的。我现在的USB-CDROM是一个可以带硬装的。USB-HDD里面是晨枫工具箱(自己再修改了一些)。

网友:
有些光盘也挑盘啊

网友:
  你们的技术好深啊 ·

网友:
我们这上门装系统都40,太少的话饭都吃不起啊

网友:
呵呵,维护的经验很重要,尤其是搞些笔记本的。

网友:
回复 网友I:

上门费30?维修另收费?

网友:
回复 网友J:

嗯,U盘在别的机器上一直很正常,可能是和比较老的主板兼容性不太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K:

学习了!@@

网友:
哪个版本的PE兼容性会好一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小马PE系统 very good. Used one year, no problem.

网友:
楼主辛苦了,有些主板是不兼容u盘系统的。

网友:
P加载外置程序出错!

网友:
回复 网友L:

怎么理解呢?

网友:
进PE很慢的机子。,一般是配置过低或者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
这是兼容性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下雪了?楼主事哪的啊

网友:
修电脑有的时候不一定都是技术上的问题,也时是一个人的人品问题,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耐心,对客户负责的态度,楼主的耐心很好,我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M:

冰城,哈尔滨。

网友:
en  就是PE不好用 我也遇到过

网友:
盘里面装的什么版本的PE  ,估计是你的PE的问题

网友:
我觉着应该是内存和PE不那啥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哇,兄弟是北方的。那么冷的天气。看来CPU风扇不转也不会死机吧。俺现在还穿短袖呢!

网友:
遇到过先插U盘,屏幕会停在主板LOGON的位置,没反应,向你这情况,要是我,就会先把内存拔下来,擦擦,或者是多条的,用一条就行,也许软驱没关,也许,C盘有问题,也说不准,不过在外,多准备些工具倒是有好处,有时,很常见各类毛病的

网友:
用U盘启动的时候,PE里面的工具会全部消失。。。。。。 有的主板会这样,兼容性不好,或者说是这个版本的PE做得不够完善,还有一些情况是 进PE后桌面出现的时间比较长,应该都是兼容性造成的。有的主板对USB启动的东西兼容性比较差吧。

网友:
呵呵。我估计不会是PE的问题。是主板不兼容的问题。我遇到过很多AMD的U都存在着一些让人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
兼容性问题吧 不过楼主你也太省了 带cd 也不保护一下

网友:
上门维修 我还没上过呢,上门总感觉有点害怕

网友:
回复 网友N:

没什么的,实实在在做事。

网友:
不知道用U盘怎么做系统阿

网友:
应该是PE问题

网友:
这是U盘和主板驱动兼容问题,我有个U盘插在昂达nf670t上主板都不能自检,换个U盘就能启动,但这U盘能在别板上能启动

网友:
楼主若进PE不认U盘就麻烦了,我试过进PE不认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