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换EC这种大家伙是用什么工具的?

楼主(2010-11-12):
用烙铁似乎不牢靠,用风台也难搞容易起泡。
我是用烙铁拖焊后再用风枪吹一遍,再用烙铁修修。

网友:
用咯铁焊接会比风枪牢固

网友:
我拆装都用风枪,装的时候风枪吹着,再用镊子把EC放到位以后就用烙铁拖锡。整个拆装过程不会超过10分钟。

网友:
用风枪焊的话最好还需要用烙铁加焊下···

网友:
用风枪拆,用烙铁焊。马蹄的还有刀头的都能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