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搞好一个长城ATX 300 P4,开心

楼主(2010-11-12):
呵呵,这次因为前面功课做的多了,弄起来相应就简单了很多!
先说说故障,没拆开前测绿线无电压!直接拆开外盒,发现保险烧了!呵呵,自大有时候是不好的,直接上了个保险一通电保险又爆了!还是得老实点,顺下去测4个整流二极管,好的,接下来发现2个200V 330μF的电容有一个损坏,顺道查了一下2个100K的分压电阻,有一个也坏了,接下来查2个J13009-2,都坏了,再把周围元件测了一下,都好的,从一个台达P3的电源里拆了2个200V 470μ的电容,在一个坏液晶显示器主板上找了2个100K的电阻,去电子商店买了2个j13009-2换上,ok,上电,保险不爆了,测了下TL494的第4脚、12脚、14脚,一切正常,短接黑绿线,5V、3.3V、12V都正常了!

在这里鄙视一下那些杂牌垃圾电源,因为昨天从别人手里拿了一个电源,拿在手上轻飘飘,开机不亮,绿线、紫线电压正常,拆开里面瞅了一下,立马打消我修好它的念头了,里面初级滤波部分全省,散热片跟纸板一样,稍微测了一下,应该是7500坏了!宁可把5年前的长城修好,也不想修这种电源!

网友:
这故障很明显,不难修,难的是那些不常见的故障

网友:
高手,小毛病手到病除,保险爆掉肯定有元件坏了,换保险直接再上电太武断了。

网友:
呵呵,谢谢楼上几位,说实话,我是新手,真的接触维修不超过一个月,因为感觉电源维修入门要简单一些,修这些是为了增加自己的知识和见识,最近弄了几个电源,想逐步都修好,这样可以巩固现在所了解的东西!
光看别人修,自己不动手很难有进步!到现在一共修好了2个电源,有了一点感觉,但我觉自己还差的远了,应该还会再接触一些电源并尽力修复!
基地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到时候会把维修东西发上来!等差不多了准备接触主板维修!

网友:
我也是新手,努力的想修好一些自已力所能及的东西

网友:
300p4这个店员我都闲置有几年了,一直都用冷钻.最近才换了80 金牌!!说实话还是金牌nb!

网友:
我有个长城的,PG电压只有3。6V左在,不正常,有个9640坏了,不知用什么型 号代换。

网友:
说实话,没修过的还是先从基础知识学起吧,国内的常见的电源电路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我在优酷上找了石京昆的电源维修的所有视频反反复复看了不知道多少遍,咱们论坛里的一些东西也看了一些才开始维修的,我觉得如果想入门,还是找找这种视频啊、资料先看,理解了基本原理知识要点再尝试测试维修比较好!

网友:
这种故障经常碰到

网友:
还是得搞一点理论,然后才能实战啊!~~~一本好书,难找啊!~~

网友:
小弟也是基础差,入门难吖,300V这边还可以,只懂一些简单的零件

网友:
有个电源坏了,也想学学怎么修

网友:
长城ATX 300 P4也是轻飘飘,350P4好很多

网友:
各位大哥,我们有很多都是新手。以后高手发贴的时候能不能带实物,最好把检测点要写上去吧。

网友:
支持楼上的,把故障原因和检测点说清楚,最好再上个图,以便我们这些新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