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无PCI MINI REF时钟维修

楼主(2010-11-12):
今天接到一台旭日150机:故障USB 不能用:首先有表对地打阻值,发现有一组DATA线对地只有80多欧了别有一组CLK对地也只有200多欧,不说大家都知道:正常阻值应为600左右吧,.经过检测,为南桥坏了.跟客户报价开单,拆机换南桥.拆开机器取下南桥然后、上了一个新桥上去,居然开机电流不动了,上测试卡测。为不跑信号心想可能南没作好或南桥坏了.毫不犹豫的又换了一个上去,上电测试居然故障同样.:小样心纳闷了.感觉不对劲,心想还是测下吧。拿起波波器PC引脚AD线有动作闪一下.

心想难道是我买的南桥有问吗?恨下心再换一个,为了不再感觉有误,所以拿出一块好主板,拆下一个南桥,上了上去.再次测试还是一样.天那果然不是南桥问题.BGA BGA坏了.只能老实修修吧.首先看看,主板上有无掉件或少件的.仔细的找了几变,确实没掉.那再查查供电吧,经测也没问题,再测测时钟14.318也工作了.再测CPU CLK也正常
再测CPU RST#1.05V也正常.接着量了下ADS#也有跳变,同时也打了地址和数据线阻值也没发现问题.跟着思路再测应该南桥这边了,首测南桥PCI上复位,也能出来,那就测PCI62脚重信号也有变,应该能跑信啊.又用 示波器测了下PCIAD引脚,又是开机跳下,说明CPU能寻址.又多测了两变,但有时发现,没有跳变又时又有了.唉原来是这样.再顺着打PCI引脚阻值吧.也无果再测各接口时钟吧,当测到PCI
MINI COLK
时发现不出,先不管打开图看看.
顺着追了上去,到了R29然后又到了时钟芯片,加点又测了下电阻两头都无信号.这下明白了.可能时钟芯片发出时钟不对了.再测56REF14M出的也不对..找来料板换了一个顺时加点,加流跑了起来,久违的LOGO出现了.

网友:
不错    要是我只能看天花板发呆咯

网友:
时钟频率不对,用示波器也量不出来啊。。

网友:
ADS#也有跳变用示波器量的吗?要100M以上的才能量到吧。。

网友:
楼主对各种信号的了解令我佩服啊

网友:
ADS#要在100M以上 才能显示出来。

网友:
那你的意思是说 换了南桥之后    哪个R29电阻也坏了

网友:
你再仔细看看帖子,不是R29电阻坏了,是时钟芯片坏了。
  我是跳过R29电阻,它并没有坏。

网友:
ADS#是寻址信号吗

网友:
    信号学的真好   现在我也学者看图纸修机了   图纸真重要拉

网友:
经典呀谢谢楼主知道了好多信号 感谢!

网友:
是经过R92不是R29到的CLK IC !LZ看下

网友:
楼主信号部分的功力真强啊。。

网友:
看了贴子发现现在修板真累啊。 一连干了三个SB 。。都是时间在上面啊! 不过楼主的对信号相当的熟悉啊! 佩服。

网友:
是不是做BGA时搞坏的呢?

网友:
你们都真强,量ads#跟玩一样,这个信号上了cpu根本都够不到

网友:
不是,一般不会出现这种做坏的情况

网友:
嗯,对的。ADS#是寻址信号。

网友:
lz     ADS#  这个信号 都是在BGA里面的啊     你是怎么测得呢    教教我呗     我想用波波量  就是找不到地方啊   呵呵       还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那就测PCI62脚重信号也有变,应该能跑信啊.}     pci62脚  接地啊  我怎么看晕了呢  呵呵

网友:
ADS#这个信号可以在CPU里找到。

网友:
ADS#用万用表量的话 按开关的时候有一个瞬间的高电平跳变吧  楼主的思路相当清楚  佩服

网友:
但是不知 楼主用什么方法测的这个信号

网友:
有图有真相啊 图文并茂 很容易理解!

网友:
信号啊,哎,头疼

网友:
做个南桥,时钟就坏了

网友:
ADS#   用示波器量 打不出波形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