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掉电 !!!! ibm r50 电池开不了机

楼主(2010-11-12):
刚接到t61 的时候  是 不加电   拆开一看  是保护隔离没有过  就查到F2 的保险 烧了    换上之后就能加电了    心想好了

结果  电流从0.47 到0.98到0.83到0.93 到1。01到0.91到1.21 就掉电了

看上去像是刚刚跑过内存 就掉电了    测量屏线接口处保险也没有什么问题     把u4温控芯片拿下来是一样的效果

我想F2这个保险烧了   应该就是大短了    可现在是没有什么办法了      请各位大侠支招啊

ibm r50  这台机器就是  刚接到的时候 电池没电了    我插上电流表 能充电    也能开机    心想这是没什么问题了

后来我就把机器收起来了   过一会 儿  我开机试试    都没问题   过了 两天 我再开机试的时候就不加电了    插上电源之后也不充电了 待机0.01 的电流    把电池拔下来过一会插上电源 有时能开机  有时开不了机
把机器拆出来  看看也没什么发现    单用电源的时候不加电就是 没有3v 5v  只有1.8v    ibm 芯片都已经发出 vcc5v on  这个信号了 但是经过电阻之后就拉低了    后来没什么招了     索性把 ibm  h8  还有tb62501 都换了

现在就是 单用电源开机没有问题      单用电池开机就不加电   用电池开机就只有1.8v 出来  没有3v 5v
用电源的时候 把电池插上就能充电 也能开机  把电源拔了 电池也 能用     但是 直接用电池就不行
要是先插上电池  再插上电源的话 也是不加电的

现在真是没啥招 了         请各位大侠支招啊

网友:
怎么没人理我

网友:
T61掉电你可以试下把温控芯片级个脚给连在一起试下,R51的你换过电池试了吗

网友:
T61的把温控芯片级1个脚两两连在一起试下,R5的呢换电池试了吗

网友:
T61掉电应该是没过内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怎么连在一起呀   我没连过呀   麻烦告诉一下  谢谢        r51 我换过电池了   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过内存   那是要干北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  把 34脚接在一起   56 脚  78脚  9 10 脚  11 12 脚 这样依次接在一起试试

我都试过了   接一个我试一次   还不赶不接了     挺不原来那么长时间了     就掉电了    掉电就保护了

是不是就不应该是温控的问题呢

网友:
我接屏  试了一下    屏闪一下的时候就掉电了    应给就是 屏亮了  有信号了  就掉电了

期待高手能看到我的帖子    给我指点指点

刚一开始就是 F2这个保险烧了  没有待机不加电   换完这个保险之后就是现在掉电的情况了

我个人认为  这个主电压保险烧了   应该就是主电压有短路    但是现在测量mos 的控制级和 公共点的阻值都没问题呀

目前我就是怀疑 某个 mos 有问题    可还是无从下手啊

这板子无铅的  很难吹呀    我刚刚换了 L23的 上下管   还是不行啊   板子都吹出坑来了

网友:
查一下显卡这一块吧,内存应该过了,有电流越差

网友:
r51   查3v5v电压,应该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不接屏掉电吗?

网友:
这个T61确实比较难修,肯定hi桥的问题了,不过这个桥台难做了,我曾经修好一台,收200,台布值得了,不如直接换板子

网友:
t61不好修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接屏  也是一样的掉电

网友:
回复 网友D:

每次用电源开机都没有问题呀

一上电池就不行了      先上电源后上电池就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先上电池  再插上电源   就是没有3v5v的    就是保护的状态

必须要断电   挺几分钟以后 再插上电源就有3v5v 了  就能开机了

那应该查3v5v 的哪个部位呢     是滤波 吗

1631 我都换了

网友:
是啊,把大的滤波换掉看看

网友:
T61你要看下跑什么代码 ,这个板子没COMS电池自动上电,接着会掉电,然后自动上电,不上风扇也会掉电,具体问题具体看

网友:
换个北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的滤波电容我换了   还是一样的效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