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G 关于屏供电

楼主(2010-11-12):
用户送修联想天逸F41G 型号7757 能正常进系统。听的见进系统的声音,外接显示器正常,本机的屏灯亮 暗屏有驱动信号,但是不显示字符,更换新屏故障依旧,实测屏供电3.3变成1.5V了,拔掉屏线供电恢复正常3.3V,屏供电的管子Q28 Q27两个其中有一个怎么量都不通,估计应该是开路了,后来找到管子坏的原因是因为屏线在屏轴的位置都磨断了7.8根线,应该是屏线短路造成的屏供电管坏的,因为不知道是什么型号,找了几个P沟道的装上去,更换新屏线后故障依旧,什么原因造成的屏线插上去供电降低,拔掉屏线3.3v恢复正常,是不是因为管子的型号不对,有图纸的朋友请指点一下 下面有图

网友:
没时间找故障点就直接飞线吧

网友:
高压板坏,,MOS管子不正常。。代用错了。

网友:
那位有这个型号的图纸啊   ,我先飞线试一下吧,看看正常不正常,如果正常了,就是管子型号用错了,最好谁有图纸给一个试一下,楼上说的高压条坏了,不对,高压条坏了的话灯管是不会亮的

网友:
27 28两相管子不通是什么意思???拔掉屏线3.3V正常,因为这个时候电压处于悬空状态,接上屏线电压变低一是开头管没有完全导通,二是屏线以上部分短路,电压被拉低。如果是前者直接飞线就行,如果是后者的话飞线可能造成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