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200有待机3V没的5V怪问题

楼主(2010-11-12):
今天接了一台,东芝 L200有待机3V没的5V怪问题,换过南桥和系统单元供电芯片TPS51020,TPS51020的10脚总控制脚没有电压,PU507 I/O 82脚EC_PW_ON也没有电压,准备换I/O高手们支点招。
按开机键PWR_SWIN#输入和输出都有跳变,就是不出5V来啊!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看看10脚从哪里来的,是不是有开路存在

网友:
楼主还是好好查查10脚总控制脚哪里来的吧,EC一般很少有坏的。

网友:
51020其他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吗

网友:
5v短路或是5V的后级有短路,芯片自我保护,图纸看,查遍所有和5V有关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