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复位对地低如何修

楼主(2010-11-12):
显卡复位如何修 :  复位脚对地才500多,一样的显卡对地都跟时钟差不多700多!  如何修?  复位 直接进GPU

网友:
gpu 坏了么

网友:
复位信号差不多都是大几百的吧,500多应该可以,先用DEBUG卡跑看看能抓到桥否。抓不到桥只能换GPU了

网友:
这是pg 信号

网友:
经过我用同样5张N卡换GPU后,终于知道了,是GPU坏了!  不过有的复位直接进桥也是400多点卡是好的,GPU是好的怎么回事不知道。。谁帮忙解下。。。

网友:
换张板子点也是一样的么 不会是北桥的问题吧!!!应该不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