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X电源,联想品牌机dps-250AB-17A,台达代工的,只有紫线有5V,其它全无电压

楼主(2010-11-12):
BTX电源,联想品牌机,台电代工的,只有紫线有5V,其它全无电压,怎么修,没修过电源,这个又没得换,比较特别的小电源好长的线

网友:
开关管我都量了没发现问题,过了整流有300V,会不会是变压器坏了,紫线是辅助电源吗

网友:
紫线是辅助电源,查一下主电源控制和输出部分。

网友:
查一下绿线是否有5V电压,若无电压,检查该路的肖特级二极管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二极管正常,绿线无电压 现在发现黑线和红线只有26欧的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
辅助电源工作后,生成两个电压,一个是5伏VSB 待机,另一个是12伏开启电压。,重点查启动电阻,修电源注意别过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5V VSB 是指的绿线吗,还不知道有启动电阻明天上班查查

网友:
你哪电源是用什么IC的,不会是UC3843的吧

网友:
紫色线输出的是5伏待机电压。。绿色线是主板控制电源的开启信号。就是PS-ON.....PS-ON低电平有效。。

网友:
我发现  我的台大电源 故障也是和你一样~~也是只有待机5V 其他全部没有输出。什么管都测试过额 都是好的

网友:
启动电阻,推动电路.推挽电路.PWM IC 参考电压 脉冲

网友:
光耦是关键

网友:
现在不知道怎么搞的有输出了,可以开机了,但是带不动电脑,灰色无电压,没有POWEROK,这个电源没有白线的,还在查灰线到一个四个脚 的690CV721,一头有电压一头无电压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网友:
楼主,你不说一说你那电源的芯片是什么吗,有没有一个WT7510
那是生成绿线电压和PSGOOG电压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没有看到,大的IC ,只有LM358N      Dwa108     UC38438 三个八脚 的,一个七个脚的tny267pn ,还有两个光藕  ,现在绿线电压有了,只有PoWEr ok 没有,经过了上面那个图的四脚芯片,查不到那是什么东西,我怀疑是个与运算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没有看到,大的IC ,只有LM358N      Dwa108     UC38438 三个八脚 的,一个七个脚的 ...

运放一般都是8脚或14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