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22寸显示器暗屏

楼主(2010-11-12):
今天接修一22寸戴尔,有图像背光不亮,换版确定4个灯管是好的。电源输出12v正常,没有发现起泡的电容和明显损坏的原件,高压ic采用的是oz9938gn 85810,我没有这个的如何资料,望朋友们给予提示,谢谢

网友:
灯管没问题那就换个通用的高压板嘛!

网友:
3脚接地去保护。。。。。。。。。

网友:
把电容全部先换掉

网友:
改个高压吧

网友:
已经查处是场效应管坏,K3702。电路板背面变压器的位置已经发黄,不知道变压器是不是已经过热损坏而引起场效应管击穿,

网友:
最后还是换的高压板,我觉得如果换了场效应管应该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换高压板比较可靠吧。
如果是升压器等其它原因引起的故障,还会返修。

网友:
高压板的成本高

网友:
如果按你说的,你能保证用几天,返修的话多自己的技术是个考验,我复议BZ的意见,直接换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