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显示器电压的变化!

楼主(2010-11-12):
主板在通上电源的时候有3VSB 5VSB等。。按下开关的时候会有相应的地方有电,拔掉电源也会有相应的电
因为我对显示器不懂,所以想知道的是显示器这方面的问题,当插上电源时会有什么相应的电压呢?当按下开
关的时候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那个高压板上的控制信号的电是有什么样的变化?插上电源有N伏的
电压,还是按下开关什么相应的电压?

网友:
没 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拿一台好机子来慢慢测啊。

网友:
LZ说的是显示器吗??拔掉电源哪里都没电了啊。。你想问什么问题呀???

网友:
你说的是按了关机键主板上还有电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液晶就一个12v给高压的,驱动板的和一个5v给驱动板的

网友:
要是纯平的话就有好几组电压,一般是6.3v  12v  50v 80v 等,要是液晶的话一般就3.3v  5v  12v 有些还有20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