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0无CPU供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0-11-12):
客户拿来机器的时候说是有时可以开机,有时又开不了。在我们店里没有开成功过,我裸板测试也是不开机,电流上到0.4A就不动了,故障大概是没有CPU供电,实测也确实没有CPU供电。也不想瞎测了,就先看看图纸有没有时序图吧!奶奶的,没有时序图,就找到了个电压图

这个没多大意义,CPU一般都会是先行电压,看来只有查CPU供电线路了。于是就裸板开机着测电压,先是测上管有B+,19PIN和25PIN有5V,看图纸发现还有个TON脚需要B+,

实测这个脚没有电压,看来是断线了,飞线搞定。

网友:
楼主修这个机器有点运气成分啊

网友:
CPU一般都会是先行电压!这个我可不知道也不觉得

网友:
楼主  ton是什么意思啊  能说下嘛

网友:
CPU 是先行电压 我才听说嘿嘿,搞笑

网友(点评):
貌似你知道不少理论啊!我就是那么理解的,原因可能和根据电流判断故障的这个方法有关系,准确的说CPU应该是很多故障维修的分水岭吧!

网友:
看样子,你不用触发就可以量到CPU电压了,真想不明白,真是你说错了,还是你。。。。

网友(点评):
我不是写了裸板开机吗?

网友:
先行电压是待机时候出来的电压,知道不,如果你说CPU电压是先行电压那么他就在待机时就要出来。并不是触发后。

网友(点评):
嘿嘿!我说话不怎么严谨

网友:
看来楼主要在理解先行电压的意识了,还第一次听说CPU电压是先行电压!

网友(点评):
兄弟你说得是,以后发帖肯定改

网友:
他的意思是,上管的D 极电压,不是VCore电压

网友:
我觉得,有技术,运气才会随之而来.

网友:
几个月前,修过一台同样的故障,联想机器CPU供电芯片是MAX8770,也是TON没电压,从板子另一面飞根线搞定!

网友(点评):
难道是通病

网友:
过程真的有真么简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