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并联

楼主(2010-11-12):
今天在修一显示器的时候看到是暗屏的故障,拆开一看原来有两个电容鼓包了,一想这就更容易了。没想到是25V860微法的。晕……找完了整个维修店,唉……居然没有。真是郁闷了。真不知道怎么办。不过看到网上有说两个电容可以并联,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快下班了也没有试。请教一下各位高手25V860的可以用两个25V470并起来用吗?有没有试验过的。

网友:
当然两个470UF的并起来也可以,找一个25V以上,1000UF的多省事。

网友:
可以  正接正  负接负   不过你用一个25v470的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要好好学学物理或电子基础的。

网友:
用大点的代替?学习中...

网友:
建议用一个1000u的就够了,

网友:
电容 是可以并联的 没问题 我有过实例的

网友:
换个大些的1000的没问题

网友:
电容替换只能大不能小!

网友(点评):
是指耐压值,能大不能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