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1V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0-11-12):
一台华硕M51V机器,通电时可开机,风扇也转,按键指示灯也亮 但显示器不显示。我也外接了显示器还是不行,,,      请各位高手这是什么问题,多谢回复。谢谢!!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内存不过

网友:
内存都过了,如果不插内存按键指示灯就不亮了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呀,如果内存过了,那就看看显卡了

网友:
楼主说的不怎么清楚啊  不知道该怎么帮你

网友:
谢谢楼上了,  我查出问题了,就是显卡问题不知道如何下手了,独显是做在板子上面的.

网友:
请问楼上:置球重做 这是什么意思啊!不太明白

网友:
是不是把显存拆了,换一下呀?!还是换显卡心片呀!  小弟才搞维修不好意思啊!

网友:
没有哪位大哥告诉小弟了吗?

网友:
把显卡取下来重新植好珠再做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