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三代测试平台用什么好?

楼主(2010-11-12):
专业测内存,多数小工厂用G41. 不知是否够严格,P45,P55谁更合适呢?

独立显卡好还是集成显卡好呢?

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点评):
什么主板都没有什么意思。遇见全部报红颗粒的能搞定不哈?,还有不进软件这些疑难故障。我没有搞过DDR3的,我估计充其量DDR3这个主板也就能解决一扫描就出坏颗粒的简单故障。

网友(点评):
道长连安信哥的风格都学到手啦

网友(点评):
师傅给我提醒很多我不相信论坛风气会这样,今天我终于明白师傅不来这个论坛的原因,一些人得不到东西就破口大骂,果然对师傅说的对。小弟今天领教过了。

网友:
==吧!3代基本还在保修期!

网友:
三代的是主流了啊 想搞个几十块P55 这玩意老贵了 不知道是否有其它方案

网友:
推荐使用P55,我们工厂就使用的P55,CPU就使用I3 520即可

网友:
我们工厂就使用的是P55,CPU推荐使用I3 520,既便宜功能也好~!

网友:
我用技嘉P45+E8400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个人维修这个配置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工厂使用那么使用技嘉P45测试DDR3 SO-DIMM 1333产品会不开机,请根据个人需要选择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测笔记本的没问题、都可以开机、、你的R3的转接卡有问题

网友:
嘿嘿,我修2代的技术都没到家~~!师傅们就开始考虑3代了,佩服!

网友:
修 3K 要硬件的测试吧

网友:
你们是牛人。我连DDR1带难修好。。我惭愧

网友:
我还达不到老安师傅的水平。 真是名师出低徒。我真惭愧。
主要是现在实战精练太少,没有练习的机会。。。。。。。。。。恼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测内存,多数小工厂用G41. 不知是否够严格,P45,P55谁更合适呢?

独立显卡好还是集成显卡好呢?

十分感谢各位的回复,我仅仅用于测内存 不修的 还望大家多多指点,我目前已经有准备如下型号的主板:
ASUS-P7P55D PRO(I3-540)
GA-P55A-UD3R(I3-540)
GA-H55M-D2H(I3-540)(集显)
ASUS-P7P55D PRO(I5-760)
GA-EP45T-UD3LR(E8300)
GA-X58A-UD3R

网友(点评):
哥门,不修?你用测试座加工把颗粒选出来加工新内存?,测试座那个成本太高。

网友A:
回复 楼主:

给个台北卖内存软件的参考表你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给个台北卖内存软件的参考表你看下

哥们真舍得花大价钱买设备。。。猛老火。台湾老在内存维修技术研究确实牛批哦。

网友:
现在2代的测试架在淘宝上已经有卖的了 前段时间搜索的时候并未看到

网友(点评):
2代的测试架我在淘宝还没上架、太贵了可能没人要、我的测试架全是铁块模具做的

网友(点评):
铁的那个贵,测试架。买便宜的又不好用,测试几下就报废哦,怕怕。质量好的价格又贵很。

网友:
哈哈 抛砖引玉啊, 这个帖子越来越有含金量了 大家继续给出建议啊 十分感谢,目前这些主板共备了20块 还得继续加,大家都没说是集成显卡好还是独立显卡好呢!

网友:
我是用ASUS P7P55D-E +Intel i5-750 2.66Ghz 参考看看….

网友:
我觉得应该用独显好点,集显分配需内存,且有坏颗粒时进不了测试系统或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