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W5000不开机

楼主(2010-11-12):
待机正常 0.01a 按开机键电源指示灯闪 裸板开机电流0.08-0.18跳变 电源指示灯闪动 测试5v 3.3v也产生 电源跳变跟做一起跳变 电源管理芯片 LT3728LX 加焊过 故障还是一样 想问问会不会是通病 怀疑短路 各位给点提示?  刚刚加焊下CPU供电芯片 开机不跳变电流到0.30 加上CPU开机掉电保护 不上cpu电流0.30不掉电 现在没有CPU测试 加上cpu测试cpu供电电感阻值为0.07欧 轰鸣器报警 拿掉CPU测试为450欧正常 问问这个阻值正常吗?

网友:
主板可能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正在找 可是也不晓得哪里有短路 只好慢慢查拉 想问问有没有谁修过这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