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015 认到不硒鼓

楼主(2010-11-12):
   上一次给客户加完粉 把芯片换上去  一启动还提示没有粉 粉灯呈黄色闪 后来把硒鼓重新拆了一遍又往上移了下芯片 又好用了.....可是这一次还是这台打印机 还是这个硒鼓 还是和上次一样的粉 一样的芯片  加完粉 又出现了这个情况  我重新拆了几次 又活动芯片 可是不管我怎么弄 始终是粉灯 呈黄色的闪   不得已给客户给换了个原装的硒鼓就好了
   所以想问下各位同仁  造成这种情况的出现都有那些原因?希望下次再碰见这样的情况好多些排除它的经验,,,,请朋友们不吝赐教

网友:
2015不用换芯片也能用的。就碳粉一直会亮,不影响打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这个打印机 粉灯呈黄色间断的的闪  而且点打印它不工作  其中有两次我点击打印  在打印任务你能看到它直接就把待打印文档删除了

网友:
芯片有问题,换块芯片就好了。HP2015一般加粉不用更换芯片的,原装粉用完,计数芯片用尽后碳粉指示灯黄灯常亮,加粉后也是常亮,可以正常打印,如果碳粉指示灯黄灯闪烁那就是硒鼓没认到,需要更换硒鼓或芯片了

网友:
应该是芯片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能就是芯片的事 一直闪  当时手里没有芯片 要是有的话试试就好了 这次给他们换了个原装的硒鼓  下次加粉就不换芯片了

网友:
芯片有问题吧   换完后不应该闪的

网友:
这机器主板也容易出问题,修得多哦,

网友:
已解决  正像楼上几位所说的 这这次这个打印机和主要问题就是有可能这个芯片不好 或者是个不好用的 导致硒鼓认不到  最后换上一个新的原装的就好  谢谢楼上的几位朋友给的参考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