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运A220T本开好几次才能加电显示

楼主(2010-11-12):
神舟承运A220T本开好几次才能加电显示,有时到window滚动条那里就死机,有时进到桌面不到五分钟就死机,或者蓝屏,或者有背光,无图像。确定要重做显卡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种情况主板上有元件虑焊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桥虚焊。先压桥,找出是哪个问题后。在动手。不一定是显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本刚进到桌面上cpu温度就达到75度,风扇运转良好,所有的问题是不是cpu温度高造成的呢?是什么原因造成cpu温度这么高呢?这个本最初的故障是开机芯片损坏,修好客户用了3天就是现在这个故障现象了,请帮忙分析一下现在这个故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