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478CPU的主板,开机一秒就掉电???

楼主(2010-11-12):
我有块478CPU的主板  短接开机排针开机,立即就掉电 ,I/O换过了还是一样 上面有个7408D像门电路的芯片换了也还是一样。请问该查哪些地方啊。(不是CPU供电电路问题。。。强制短接绿线与黑线开机就不会掉电)。

网友:
  肯定是上电保护了,    测各部位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是否有3VSB

网友:
量一下北桥对地组织,看看是不是北桥短路了

网友:
有短路保护了  不上内存也一样吗

网友:
是不是网卡短路拉

网友:
强行能电时测一下那个供电 没有出来就修它

网友:
强行可以通电,不能说明CPU电压就是好的 。。可以在强制通电时候,去测试各个电压。看哪个电压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不正常 也会掉电?????

网友:
拔掉CPU供电的4真插头,看还保护不,重点查CPU供电呀!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管的两端短路了,测下供电管的两端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纹哥哈。。。确实我今天强制开机的时候,测量内存供电不正常。然后发现内存旁边的MOS管都被人取了的。。后来找了个装上就不掉了。。但是诊断卡从C1跑到60就不跑了。。。请问60一般是什么问题,我还以为是我换的MOS管不对,重新换了几个上去都还是原故障》》》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部分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