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通电无显?(急啊。在线等)

楼主(2010-11-12):
原本故障是有时能亮有时不能亮啊,不能亮时为0。67A左右吧!!!有时压一下就可以亮了。。没有上网查通病啊。我以为北桥问题,直接加焊北桥后,通电变成0。35A,这个时候就我上网查了一下150的通病,才知道150的通病是ADP3205容易 虚焊,加焊3205后,
0.05-----0.78----0.74 然后就不动了!求思路!!!!!

网友:
没听说150的通病和北桥有关,是不是你北桥做BGA的时候搞挂了啊??

网友:
带显卡的吗,显卡或接口有问题。如果集成从做一下北桥

网友:
今天刚修了一个,到0.7多不动可能是内存,看看跑马卡是不是0A,把内存擦一下试试,不行换条内存试一下,不行就查供电。时钟。复位。AD啦。。。。

网友:
是集成显卡的,我现在准备重做北桥再试试看!!!

网友:
重做了北桥还是一样!0.05-----0.78----0.74!   请问会不会是ADP3205有问题呢?但是之前是正常开机的!!只是有时开机无显示,电流为0.67左右吧!这个现象肯定是ADP3205虚焊所导致的,但是我没有去查通病直接加北桥,加焊完就变成这样咯!!加焊完北桥为0.35A,这个时候才加焊ADP3205,加焊完后就变成0.05-----0.78----0.74然后就不动了!

网友(点评):
怀疑ADP3205还不简单啊!直接打VCORE电压不就知道了嘛!乱搞桥的后果!~估计你这个开始就是3205虚焊(开始能亮机的)。桥被你搞复杂了!这个3205就在PCB板的尖角上,我们一般加焊后都不装那颗螺丝了!再也不会复发。

网友:
我这里有半台 旭日150 上半身连屏带壳都不见了,下半身已经修好了,郁闷!

网友:
!!!!!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本来客户说是所有的USB口不能用,,我查了一下,USB口供电5V正常,所有USB口对地阻值有6百多欧,也是正常!我就跟客户说是南桥的问题,叫他换不换,他说太贵不修了!!在拆的过程就发现机器有时能亮,有时不能亮!当时没有去查通病直接加焊北桥,一加焊完北桥后就出现现在的悲剧啦!!!加焊完北桥0.35,这时才去加焊ADP3205,加焊完后0.05-----0.78----0.74,现在一直都这样了!!北桥也重做过了!!还是一样!!!求求!!!!

网友:
还有没有人可以给我意见或者如何去查呢?????真的好痛苦啊!!!!

网友:
第一次是内存不过吧。你加焊接3205 后好像是CPU过不去,这是我个人理解
你查一下CPU这一块是不是都正常

网友:
cpu供电这块好好查一下,对照图纸查一下信号!

网友:
CPU电压多少?,考虑CPU座子

网友:
CPU电压为1.24V,但是之前就是通病的问题呢。给我加焊了一下北桥就变成这样咯。。
北桥也重做过了!

网友A:
重新换个北桥试下,用示波器触发的时候,量下有没有波形,如果有,看能闪几下(我说的斜波

网友:
内存上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换个北桥试下,用示波器触发的时候,量下有没有波形,如果有,看能闪几下(我说的斜波

换个北桥,之前他能亮机说明北桥是好的喔!!加焊完就不行,估计加焊不好,拆下来重做上去也不行!!!估计这一过程搞坏那里呢???

网友:
看你光在加焊3205,换个新的试试,又不用太大功夫!

网友:
有可能一开始就是CPU供电问题 你却加焊了北桥 有可能是不是北桥加焊的有问题了 或者看看它的旁部电路

网友:
动桥有风险,上台需谨慎!

网友:
看看代码吗。代码是多少呢

网友:
这个北桥也容易坏算通病了吧

网友:
这个机子的通病是3205容易虚焊。

网友:
本来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现在搞复杂了,所以动桥的时候还是多考虑哈

网友:
这种北桥RB82855GEM 很容易坏的吗??加焊不好就会把桥搞坏对吧

网友:
同病就是cpu供电芯片adp3205

网友:
不知道你做BGA的技术怎么样啊,你北桥和显卡是不是集成的,看一看北桥有没有变黑,怀疑你北桥挂了,换一个把,集成的便宜

网友:
看电流好像不过内存,北桥可能挂了。

网友:
有没有波波啊!看看时钟芯片!看另外一篇旭日150!也是USB不能用 换完南桥也不来了 检测到最后 发现基准时钟不对 !你也去看看呢!USB的时钟不对的话USB也是不能用的!估计一开始时ADP芯片的事情 后来弄桥的时候 把时钟芯片业OUT了!去查下吧!

网友:
应该是做桥的时候掉器件了    要不就直接换心的北桥  又不贵

网友:
我修的150是挡A0报警长叫 补焊3205有时能亮 换了3205再也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