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T60 公共点没有电压

楼主(2010-11-12):
长城T60的,965的公共点没有电压,公共点之前有,查G级电压是19V,

网友:
可能是后级短路保护了吧,看看主板上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里大都P沟道,G级有19V应该偏高了看看与其相连的管子是否有损坏的现象或控制G级的电路有问题。查查电路图很快就可以查出问题了

网友:
后面的电路保护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