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奇怪故障

楼主(2010-11-12):
七彩虹7600GS,前一天还正常使用,没有任何异常现象,晚上关机后,第二天一早开机就点不亮了。
插上显卡后喇叭报显卡故障,显示器没有视频信号。这些现象出现都可以理解,最奇怪的是光驱像有故障似的哗啦哗啦的响,像有破光盘在里面很慢的转的感觉,而实际里面什么都没有。换上好显卡后就一切正常了,连光驱也正常了。
检查显卡有一个电容有爆裂口,但不大,换了同耐压同容量的电容后,故障没有任何改变。

这是哪里坏了呢?供电电路?

网友:
具体什么部位的故障还不好确定!
大致是gpu 与 桥的通信条件 没有满足
造成 主板微系统 重复复位
这个范围有点大  还得你多测量下数据

网友:
刚刚按照月饼的书对正反面金手指打了一下电阻。
正面32根与GPU的线中,除PETn11外,其他都有阻值且大致相同,只有这个阻值无穷大。

网友:
有什么方法还能进一步判断是GPU损坏还是虚焊呢?
耦合电容和反面近GPU端打电阻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