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中间显示几横 线

楼主(2010-11-12):
我接收了一台美格液晶显示器,刚开机没有问题。但是开机一小时后屏上会显示几条横线。不知是什么原因。是屏坏了吗。请各位同行给予指导。

网友:
刷程序试过吗?

网友:
没有,这是和序的错的现象吗,开机正常阿。

网友:
很少见到这样的问题   查驱动板电路  屏电路和屏本身是否有问题

网友:
直接换屏的TAB

网友:
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一般多是屏显电路的问题   有压屏工具的话  在有横线的部位压下看看 高科技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