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加电不开机

楼主(2010-11-12):
故障 加电电流在0.03A,按开机键没反应
拆机测量3,5V,1.2  , 1.8V都出来了,在论坛上查了下电容坏是通病,把3,5V旁的电容换完无果。找到图纸查开机键到H8的线路,按键有3.3V跳变,看图 。测H8的20脚有高低跳变,PMH4的32脚也有跳变,当PMH4的32脚拉低为0V时21脚就会发出个H8REST#去复位H8的第八脚,问题就出现在这,我测得21脚为3.3V是高电平。 ,再测H8的19到SB的开机请求信号电压也是3.3V,现在就搞不清是PMH4的问题还是H8的问题,我想应该是PMH4的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下…现在测PMH4的74 ,20脚电压为0,SB没信号过来所以开不机。

网友:
要看开机的跳变有没有到开机芯片,中间经过了二极管,是不是好的,开机芯片有没有信号发到南桥,主要是PMH4,南桥待机的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嗯,明天找芯片换上,好了告诉大家

网友:
今天换了PMH4还是一样,把SB换了就OK.

网友:
X31这个机器很邪,,我只要动了南桥他都会跑87。郁闷的很,,修了几台都这样。。搞的现在都不修这机器了。

网友:
ibm的本都说比较难搞呀

网友:
看下系统供电芯片的第九脚的基准电压的那个电容是否漏电 我以前就碰到过这个样一个机器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