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2):
今天修到一台三星2043NW开机白屏下开测得屏有5V电压。以为屏坏用通用板点可又是好的。请问高手这块板可以修好吗本人三星修得少不知道从何下手。要是用通用板三星的开关面板就用不上了是触摸板的想用原机驱动板。谢谢
触摸板

网友:
查查 驱动板 电压正常不 用示波器量量晶振起震 了没 条件都有的话 就刷程序、 换主控芯片吧 , 还有注意下 你的原装屏线

网友:
驱动板芯片可能性大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这么其怪的事,一定要来围下堆堆三

网友:
驱动板挂了 先点一下屏幕啊

网友:
驱动板或者是屏线的问题,屏上的问题少的很,

网友:
我有碰到过驱动板LVDS借口信号脚电压反了引起白屏的,但它屏电源供电正常.

网友:
估计是频电路的保险丝是不是烧了啊,看后路有没有吧短路

网友:
用通板点一下判断一下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换主板后好了。没法只有换板了。谢谢大家的意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