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5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0-11-12):
一块磐正NF5主板MF5,点不亮,点不亮,强制开机,就是电源绿针接地,强行开机,可以转一下,风扇就停,开机针有电压,请问是什么原因,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主板上面有短路。

网友:
你看看不用插12V能不能通电,不能你就要打打MOS有没有短路,看看3VSB 5VSB 管子有没有短路和发热

网友:
多谢楼上的回答,找时间检查下,

网友:
明显的短路,另外这种强制开机别随便用,不然会把故障扩大化。

网友:
楼上说得很对,主要是开不了机,有时候想试下强制开机,确实是比较危险的,多谢提醒!

网友:
主板短路保护了,强制开机真的很危险。先用表打mos管

网友:
不能开机,所以先按开机条件来查

网友:
可能是12V短路了,先量场管是否击穿,场管好了还短路就把电源管理芯片换掉

网友:
LZ太猛了,不开机也不查供电上来就强制开机,这要是放了烟花太正常了。客户可不喜欢这样的科学实验啊。呵呵,还是小心点好啊

网友:
楼主这个板子有个怪病  点一段时间后自己掉点  可以点亮 楼主帮忙问下

网友:
供电短路,保护,先查主供电,看看MOS管,还有IC

网友:
MOS管短路了

网友:
这块主板桥是通病,但LZ说的不通电的现象就要看了,3VSB又不,U供电是 不是有短路,反正你都强开电了,摸一下那个IC是不是有短路现象,强开总要有强开的目的撒,不能强开了看一眼就完了撒。

网友:
短路短路。。。应该在外观上多观察。。

网友:
先谢谢楼上的热心好兄弟帮助,前几天太忙,没搞这板,今天测量一下,发现桥边的一个电解电容与桥边上多个陶瓷电容短路,如何判断是不是桥的问题?管量了一下,没问题哦,呵呵

网友:
如何判断是网卡还是南桥有短路?

网友:
应该是桥短了

网友:
乔虚焊了,做下BGA试下

网友:
板子有短路,可以尝试拔了P4头 看看 是否可以加电  如果可以 那就 测量 CPU供电管

如果不是 CPU 供电这里出问题  你可以测量下 电源接口 看那个 供电对地不正常,然后在具体判断问题

网友:
今天拆了网卡.发现依然短路,估计桥有问题,就
不搞了

网友:
如果强制触发还停的话100%是电源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