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完善一份7500B ATX电源原理

楼主(2010-11-12):
本人是才开始自学芯片级维修的。我是从电源维修开始的,学习过程中才发现找一份好的教材真难,下面是我搜集的一篇错误百出的资料的主要的部分,还好大部分都是字母写错了,简单的修正了一下,发出来希望大家给看一下有什么问题,补充一下完成一份详细的电源电路的工作原理。希望像我一样的后来者少走点弯路。

交流电220V经过保险管FUSE、电源互感滤波器L0,经BD1—BD4整流、D5和D6滤波,输出300V左右直流脉动电压。C1为尖峰接收电容,防止交流电突变瞬间对电路造成不良影响。TH1为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起过流掩护和防雷击的作用。L0、R1和c2组成(不知道)型滤波器,滤除居人民生活所使用的电电网中的高频干扰。c3和c4为高频辐射接收电容,防止交流电窜入后级直流电路造成高频辐射干扰。R2和R3为断绝平衡电阻,在电路中对c5和c6起均等分配电压作用,且在关机后,与地形成回路,快速泄放c5、c6上储存的电荷,从而避免电击。
高压尖峰接收电路,D18、R004和C01组成高压尖峰接收电路。当开关管Q03截止后,T3将产生1个很大的反极性尖峰电压,其峰值幅度超过Q03的D极电压许多倍,此尖峰电压的功率经D18储存于C01中,然后在电阻R004上消耗掉,从而降低了Q03的D极尖峰电压,使Q03免遭损坏。
辅助电源电路,整流器输出的+300V左右直流脉动电压,一路经T3开关变压器的初级①~②绕组送往辅助电源开关管Q03的c极,另一路经启动电阻R002给Q03的b极提供正向偏置电压和启动电流,使Q03开始导通。Ic流经T3初级①~②绕组,使T3③~④反馈绕组产生感到电动势(上正下负),通过正反馈支路C02、D8、R06送往Q03的b极,使Q03迅速饱和导通,Q03上的Ic电流增至最大,即电流变化率为零,此时D7导通,通过电阻R05发送1个比较电压至ID3(光电耦合器Q817)的③脚,同时T3次级绕组产生的感到电动势经D50、C04整流滤波后,一路经R01限流后送至IC3的①脚,另一路经R02送至IC4(精密稳压电路TL431),因为Q03饱和导通时次级绕组产生的感到电动势比较平滑、稳定,经IC4的K端输出至IC3的②脚电压变化率几乎为零,使IC3内发光二极管流过的电流几乎为零,此时光敏三极管截止,从而导致Q1截止。反馈电流通过R06、R003、Q03的b、e极等效电阻对电容C02充电,随着C02充电电压增加,流经Q03的b极电流逐渐减小,使③~④反馈绕组上的感到电动势开始下降,最终使T3③~④反馈绕组感到电动势反相(上负下正),并与C02电压叠加后送往Q03的b极,使b极电位变负,此时开关管Q03因b极无启动电流而迅速截止。 开关管Q03截止时,T3③~④反馈绕组、D7、R01、R02、R03、R04、R05、C09、IC3、IC4组成再起振支路。当Q03导通的过程中,T3初级绕组将磁能转化为电能为电路中各元器件提供电压,同时T3反馈绕组的④端感到出阴电压,D7导通、Q1截止;当Q03截止后,T3反馈绕组的④端感到出正电压,D7截止,T3次级绕组两个输出端的感到电动势为正,T3储存的磁能转化为电能经D50、C04整流滤波后为IC4提供1个变化的电压,使IC3的①、②脚导通,ID3内发光二极管流过的电流增大,使光敏三极管发光,从而使Q1导通,给开关管Q03的b极提供启动电流,使开关管Q03由截止转为导通。同时,正反馈支路C02的充电电压经T3反馈绕组、R003、Q03的be极等效电阻、R06形成放电回路。随着C41充电电流逐渐减小,开关管Q03的Ub电位上升,当Ub电位增加到Q03的be极的开启电压时,Q03再次导通,又进入下1个周期的振荡。如此轮回来去,构成1个自激多谐振荡器。 Q03饱和期间,T3次级绕组输出端的感到电动势为负,整流二级管D9和D50截止,流经初级绕组的导通电流以磁能的形式储存在辅助电源变压器T3中。当Q03由饱和转向截止时,次级绕组两个输出端的感到电动势为正,T3储存的磁能转化为电能经D9、D50整流输出。其中D50整流输出电压经三端稳压器7805稳压,再经电感L7滤波后输出+5VSB。若该电压丢掉,主板就不会自动唤醒BTX电源事情。D9整流输出电压供给IC2(脉宽调制集成电路KB7500B)的12脚(电源输入端),经IC2内部稳压,从第14脚输出稳压+5V,提供BTX开关电源控制电路中相关元器件的事情电压。 T2为主电源激励变压器,当副电源开关管Q03导通时,Ic流经T3初级①~②绕组,使T3③~④反馈绕组产生感到电动势(上正下负),并作用于T2初级②~③绕组,产生感到电动势(上负下正),经D5、D6、C8、R5给Q02的b极提供启动电流,使主电源开关管Q02导通,在回路中产生电流,保证了整个电路的正常事情;同时,在T2初级①~④反馈绕组产生感到电动势(上正下负),D3、D4截止,主电源开关管Q01处于截止状态。在电源开关管Q03截止期间,事情原理与上述过程相反,即Q02截止,Q01事情。其中,D1、D2为续流二极管,在开关管Q01和Q02处于截止和导通期间能提供持续的电流。这样就形成为了主开关电源它激式多谐振电路,保证了T2初级绕组电路部分得以正常事情,从而在T2次级绕组上产生感到电动势送至推动三极管Q3、Q4的c极,保证整个激励电路能持续稳定地事情,同时,又通过T2初级绕组反作用于T1主开关电源变压器,使主电源电路开始事情,为负载提供+3.3V、±5V、±12V事情电压。

下面的部分我还没来得及看,希望高手来看一下修改后发出来。我再改。

  BTX徽标开关电源维修教程24、PS信号和PG信号产生电路以及脉宽调制控制电路如图7所示,徽标通电后,由主板送来的PS信号控制ID2的④脚(脉宽调制控制端)电压。待机时,主板启动控制电路的电子开关断开,PS信号输出高电平3.6V,经R37到达ID1(电压比较器LM339N)的⑥脚(启动端),由内部经ID1的①脚输出低电平,使D35、D36截止;同时,ID1的②脚一路经R42发送1个比较电压对D35进行充电,另一路经R41发送1个比较电压给ID2的④脚,ID2的④脚电压由零电位开始逐渐上升,当上升的电压超过3V时,关闭ID2⑧、11脚的调制脉宽电压输出,使T2推动变压器、T1主电源开关变压器停振,从而遏制提供+3.3V、±5V、±12V等各路输出电压,电源处于待机状态。受控启动后,PS信号由主板启动控制电路的电子开关接地,ID1的⑥脚为低电平(0V),ID2的④脚变为低电平(0V),此时允许⑧、11脚输出脉宽调制信号。ID2的13脚(输出方式控制端)接稳压+5V (由ID2内部14脚稳压输出+5V电压),脉宽调制器为并联推挽式输出,⑧、11脚输出相位差180度的脉宽调制信号,输出频率为ID2的⑤、⑥脚外接定时阻容元件R30、D30的振荡频率的一半,控制推动三极管Q3、Q4的c极相毗连的T2次级绕组的激励振荡。T2初级它激振荡产生的感到电动势作用于T1主电源开关变压器的初级绕组,从T1次级绕组的感到电动势整流输出+3.3V、±5V、±12V等各路输出电压。D12、D13以及D40用于举高推动管Q3、Q4的e极电平,使Q3、Q4的b极有低电平脉冲时能可靠截止。D35用于通电瞬间关闭ID2的⑧、11脚输出脉宽调制信号脉冲。BTX电源通电瞬间,因为D35两端电压不能突变,ID2的④脚输出高电平,⑧、11脚无驱动脉冲信号输出。随着D35的充电,ID2的启动由PS信号电平凹凸来加以控制,PS信号电平为高电日常平凡ID2关闭,为低电日常平凡ID2启动并开始事情。PG产生电路由ID1(电压比较器LM339N)、R48、D38及其周围元件构成。待机时ID2的③脚(反馈控制端)为零电平,经R48使 ID1的⑨脚正端输入低电位,小于11脚负端输入的固定分压比,ID113脚(PG信号输出端)输出低电位,PG向主机输出零电平的电源自检信号,主机遏制事情处于待机状态。受控启动后ID2的③脚电位上升,ID1的⑨脚控制电平也逐渐上升,一朝ID1的⑨脚电位大于11脚的固定分压比,经正反馈的迟滞比较器,13脚输出的PG信号在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稳定后再推迟几百毫秒由零电平起跳到+5V,主机检测到PG电源完好的信号后启动系统,在主机运行过程中若遇居人民生活所使用的电停电或用户执行关机操作时,BTX开关电源+5V输出电压必然下跌,这类幅值变小的反馈信号被送到ID2的①脚(电压取样比较器同相输入端),使ID2的③脚电位下降,经R48使ID1的⑨脚电位迅速下降,当⑨脚电位小于11脚的固定分压电日常平凡,ID1的13脚将立即从+5V下跳到零电平,关机时PG输出信号比BTX开关电源+5V输出电压提前几百毫秒消掉,通知主机触发系统在电源断电前自动关闭,防止突然掉电时硬盘的感应磁头来不及归位而划伤硬盘。5、主电源电路及多路直流稳压输出电路如图8所示,徽标受控启动后,PS信号由主板启动控制电路的电子开关接地,允许ID2的⑧、11脚输出脉宽调制信号,去控制与推动三极管Q3、Q4的c极相毗连的T2推动变压器次级绕组产生的激励振荡脉冲。T2的初级绕组由它激振荡产生的感到电动势作用于T1主电源开关变压器的初级绕组,从T1次级①②绕组产生的感到电动势经D20、D28整流、L2(功率因素校正变压器,也称低电压扼流线圈。以它为主来构成功率因素校正电路,简称PFD电路,起自动调节负载功率大小的作用。当负载要求功率很大时,则PFD电路就颠末L2来校正功率大小,为负载运送较大的功率;当负载处于节能状态时,要求的功率很小,PFD电路通过L2校正后为负载发送较小的功率,从而达到节能的作用。)第④绕组以及D23滤波后输出—12V电压;从T1次级③④⑤绕组产生的感到电动势经D24、D27整流、L2第①绕组及D24滤波后输出—5V电压;从T1次级③④⑤绕组产生的感到电动势经D2一、L2第②③绕组以及D25、D26、D27滤波后输出+5V电压;从T1次级③⑤绕组产生的感到电动势经L6、L7、D23、L1以及D28滤波后输出+3.3V电压;从T1次级⑥⑦绕组产生的感到电动势经D22、L2第⑤绕组以及D29滤波后输出+12V电压。其中,每两个绕组之间的R(5Ω/1/2W)、D(103)组成尖峰消弭网络,以降低绕组之间的反峰电压,保证电路能够持续稳定地事情。

  BTX徽标开关电源维修教程36、自动稳压稳流控制电路 (1)+3.3V自动稳压电路 ID5(精密稳压电路TL431)、Q2、R25、R26、R27、R28、R18、R19、R20、D30、D3一、D23(场效应管)、R08、D28、D34等组成+3.3V自动稳压电路。如图9所示。 当输出电压(+3.3V)升高时,由R25、R26、R27取得升高的采集样品电压送到ID5的G端,使UG电位上升,UK电位下降,从而使Q2导通,升高的+3.3V电压通过Q2的ec极,R18、D30、D31送至D23的S极和G极,使D23提前导通,控制D23的D极输出电压下降,经L1使输出电压稳定在标准值(+3.3V)左右,反之,稳压控制过程相反。 (2)+5V、+12V自动稳压电路 ID2的①、②脚电压取样比较器正、负输入端,取样电阻R15、R16、R33、R35、R68、R69、R47、R32构成+5V、+12V自动稳压电路。如图10所示。 当输出电压升高时(+5V或+12V),由R33、R35、R69并联后的总电阻取得采集样品电压,送到ID2的①脚和②脚,与ID2内部的基准电压相比较,输出误差电压与ID2内部锯齿波产生电路的振荡脉冲在PWM(比较器)中进行比较放大,使⑧、11脚输出脉冲宽度降低,输出电压回落至标准值的范围内。 反之稳压控制过程相反,从而使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保持稳定。 (3)+3.3V、+5V、+12V自动稳压电路 ID4(精密稳压电路TL431)、ID3、Q一、R0一、R02、R03、R04、R05、R005、D7、D09、D41等组成+3.3V、+5V、+12V自动稳压电路。如图11所示。 当输出电压升高时,T3次级绕组产生的感到电动势经D50、D04整流滤波后一路经R01限流送至ID3的①脚,另一路经R02、R03获得增大的取样电压送至ID4的G端,使UG电位上升,UK电位下降,从而使ID4内发光二极管流过的电流增加,使光敏三极管导通,从而使Q1导通,同时经负反馈支路R005、D41使开关三极管Q03的e极电位上升,要得Q03的b极分流增加,导致Q03的脉冲宽度变窄,导通时间缩短,最终使输出电压下降,稳定在规定范围之内。 反之,当输出电压下降时,则稳压控制过程相反。 (4)自动稳流电路 ID2的15、16脚电流取样比较器正、负输入端,取样电阻R5一、R56、R57构成负载自动稳流电路。如图12所示。 负端输入端15脚接稳压+5V,正端输入端16脚, 该脚外接的R5一、R56、R57与地之间形成回路,当负载电流偏高时,T2次级绕组产生的感到电动势经R10、D14、D36整流滤波,再经R54、R55降压后获得增大的取样电压,同时与R5一、R56、R57支路取得增大的采集样品电流一起送到ID215脚和16脚,与ID2内部基准电流相比较,输出误差电流,与ID2内部锯齿波产生电路产生的振荡脉冲在PWM(比较器)中进行比较放大,使⑧、11脚输出脉冲宽度降低,输出电流回落至标准值的范围之内。 反之稳流控制过程相反,从而使开关电源输出电流保持稳定.

网友:
居然没有一个人回复。

网友(点评):
N年前的重复的东西。如果是你原创就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