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M南桥

楼主(2010-11-12):
HP dv4000的 独立显卡板子 FBM的南桥  开始症状是进系统死机   无线网卡认不到   把南桥拆掉重做后  死机好了 无线网卡依然人不到    第二天玩了会又死机  把鼠标的那个地方(下面是南桥)按住      又不死机   还能玩      拆掉  换个南桥   装上后  情况 依旧             想问下   FBM的南桥 做BGA  怎样能做好??  高手 指教一下

网友:
你这个估计是南桥的焊盘有问题了。 出现了半开路状态。所以压下时候是好的。 仔细找下。 看能找的这个点不。

网友:
要不是桥没有做好,就是桥的问题,换个新桥吧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机器做的?

网友:
换南桥把,估计是南桥不良

网友:
好好清洗一下南桥底座 看看底座有没有掉点的地方 如有就修补一下 再加焊上南桥试试

网友:
兄弟,BGA温度高了

网友:
还是南桥没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