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6C2N外接屏正常内屏不显

楼主(2010-11-12):
手里有一台SONY PCG-6C2N机器(板号为MBX-109)外接屏正常内屏不显,重做显卡故障依旧,后查高压条发现只有一个17V的供电,还差一个ON和一个ADJ,后飞了两个3V过去,开机白屏,请高手支个招

网友:
你看下主板上的睡眠信号

网友:
把电池接口朝上放置,屏线接口上面一排从左往右数第5条线主板有600多阻值,插上屏线后要接地,如不接地内接不显示,是屏线地线断了!直接在主板上把这个引脚飞线接地就可以了,不用拆屏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明天我试试吧,好了再告诉大家

网友:
我今天把第五接地还是不行啊,黑屏,郁闷

网友:
SONY 板上一般都会有个内,外屏的切换开关,在没有动过的情况下,量一量开关有没有失效!

网友:
这个机子比较老没有切换开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