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跑4A不显,不是显卡问题的艰难曲折维修

楼主(2010-11-12):
故障:跑4A不显。
维修过程:
1):拿到主板先测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以为是显卡空焊,先除黄胶,加焊显卡,还是4A。

[fly][/fly]

2):找个T42料板上的BIOS换上,也是4A,拆下7500。重新植,装上去还是4A。
3):更换一片全新的显卡,天啊,还是4A啊。
4):再次取下显卡,上电不跑了,电流0。6A,测CPU无复位了,问题扩大了。
5):上次修过一台T42的是HUBLINK总线不正常引无CPU复位的,测PCIRST#正常。打开图纸打到北桥对应的点如下:

6):测得北桥P23对地了。M24/M27无穷大,对应南桥的点是M21/P23/N22,就在显卡旁边,可能是显卡做的次数多的,南桥爆珠了。
7):下了南桥,再测13根HUBLINK总线,阻值正常。重植南桥,又是4A
8):打开图纸测试显卡和北桥所有的总线,当测到U27 G-FARME#这个信号时,阻值无穷大,跑线到北桥背面的Y24是通的,问题总算是找到了,没有帧信号,也就无法选中显卡,当然挡显卡。

9):拆下北桥,发现Y24的焊盘边发黑,与背面不通了,先补好线,装上北桥和显卡,IBM终于出现了。

网友:
档4A,如果是我的话,早放弃了...重做这么多个桥.而且还要一个一个总线对地阻值去量.真是头痛.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我现在还在纸上练兵。值得我学习

网友:
写得非常好,一般人也修不出来的故障,北桥到显卡的线路,好像是32条经过合电容,,,,另一32条不经电容..一共64条对吗?

网友:
楼主真是有耐心呀!拆显卡,又换显卡,拆南桥,北桥,又测量还是很花时间的,收费应该不少吧!精神可佳呀!

网友:
看到很多高手都是这样修的,不知这些点是怎么测的,去下来桥量还是根据点位图量对应的点,请指教

网友:
楼主的精神可嘉,值得学习,有时候几招下去搞不亮,就没信心和耐心搞了

网友:
经典帖子,不知楼主用什么工具侧总线,如果只用万用表,太累了吧

网友:
内功高深 向你学习

网友:
楼主真强大,我什么时候理论能到你这种程度就好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收藏,楼主费心了

网友:
维修经验很丰富,功底很深 值得学习

网友:
值得学习  佩服佩服

网友:
这个只是单单的信号不通,复杂点而已

网友:
修好的成就感真是不错

网友:
楼主 我也遇到你这样的问题了 不过我的是T43  显卡也是换来新的了还是档4A 我也怀疑是北桥的问题 但是一直没有确实的测量到哪个信号不正常来证明 所以一直没有敢动 今天看了你的帖子  茅舍顿开啊

网友:
LZ的手比我手高,思路不错,值得学习。。先收藏了,以后修不出机器再看看。。说不定能得到点启发,谢谢了!!

网友: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呀!我想楼主的维修经验不亚于“牛”年吧 希望以后多出这样的贴 ....值得学习

网友:
不错啊.思路很清.

网友:
这种故障不好查,更何况是IBM。楼主是老鸟了,

网友(点评):
大师级,有水平。

网友:
又学了一招,耐心很重要呀

网友:
真是超级耐心的高手…

网友:
佩服,值得学习

网友:
如何一条一条的对应测试,南北桥的数据线,是不是要把桥给拆下来

网友:
信号部分的功力真强。。向你学习了,好帖子

网友:
真是牛人呀

网友:
很强大,值得我们学习.基础知识我经验都很丰富.

网友:
4A不是显卡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还以为是那个电阻来着,佩服楼主的精神和技术

网友:
佩服呀 好东西呀

网友:
好东西 厉害呀 真是羡慕呀

网友:
楼主 小弟想问下 你的那个 bga里面的点是怎么找的啊 我发现点位图里面也是没法快速找到的啊 你是用什么方法 快速找到的呢 小弟在此先谢谢你啊 呵呵

网友:
行内的榜样啊

网友:
想问一下,那个黄胶是怎么除的,我用除胶水,不管用

网友:
真是好经验,修的很艰难

网友:
这片板肯定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在里面,不过还是佩服楼主。

网友:
这机子显卡和北桥爱虑。一般加显卡不行做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G-FARME#请问,这个信号,是侦测显卡的信号吗?如果这样的话,除了,测供电,数据线,之外,还有什么信号要测吗?

网友:
真的很牛逼呀,我要是有这么牛就好了

网友:
经典,修板就是练耐心  细心, 越困难,修好越有成就感

网友:
超强悍的逻辑思维能力!

网友:
进水引起的断线 楼主能查出来真是 高手

网友:
这样搞,收了多少大洋呀?

网友:
红胶,黄胶我一般是两把镊子,在锡珠全化了之后夹住芯片的对角轻轻的拔下来

网友:
楼主的精神可嘉,值得学习!我最烦的就是自己把故障扩大了。。

网友:
哇靠、、有耐心啊 、、你的客户也挺有耐心的  嘿嘿

高手

网友:
板有断线的地方。仔细查

网友:
佩服         现在很多人维修都是经验主义     像你学习了

网友:
这样费的时间太长,真要去修业太累人了,

网友:
没有抓到显卡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挡4A我就加焊显卡,不行就换,再不行就放弃

网友:
很好的经验 谢谢分享

网友:
断线 、这种纠结的问题值得探讨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够有耐心的,要是我早就放弃了,看样子以后还要加强一下这方面的学习!(11788755)专业电脑维修论坛,欢迎你的加入!

网友:
楼主可以不介绍下哪些信号可以影响到CPU没有复位信号啊,还有就是谁能总结下双核本本的时钟信号,复位信号的通用测试点啊,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知道楼主怎么测HUBLINK总线的?卸了北桥测得吗

网友:
呵呵,为什么不先看看晶振呢,走这么多冤枉路。不过也学习了

网友:
高手无寂寞啊。。值得学习啊

网友:
强悍,如果每人都能做到这一步就无敌了,只是功夫下的大了些

网友:
看来修本本不容易,老朽年纪大了,精力不够。真的羡慕年轻人。

网友:
楼主水平高,多多发表点金典著作出来,给菜鸟们学习学习。

网友:
挡4a那么麻烦

网友:
这位伙计的维修水平很厉害啊,学习了

网友:
我,,修了批捅货的板,,,有好几张档4A 的   从做   换都没做好,,,郁闷

网友:
其实要是BGA行的话也就不会爆那么多BGA了,

网友:
这种机器修得蛮累的

网友:
以前在公司的时候量脚坐确实可以量出很多南北桥的空焊点,不过需要很好的耐心去量。

网友:
跑4A太难搞,以前碰到过的都做显卡,没好的话,都不搞了,看来楼主这篇文章,以后可以试下

网友:
楼主真有水平

网友:
楼主厉害真有耐心,信号的问题最不好修的,还是要有耐心才能修好本本

网友:
怎么测量的,这边很难找线

网友:
我修机器就那几招,再不行我就急了

网友:
楼猪很强大!有学些了

网友:
楼主确实比我高手,谢谢分享,要我可能就不修了,

网友:
牛,,,有次遇到个IBM r40 跑4a,结果把显卡,北桥,都换了,南桥也加焊了,还是没好,结果就放弃了,,估计也是哪里断线了,,学习了

网友:
思路好复杂,有点不明白

网友:
想问一下,这是楼主自己的板子吗。不是的话,收费多少?

网友:
好东西 学习了 值得交流 赞一个!!!!!!

网友:
恩很佩服,这么有耐心,值得我好好学习

网友(2011-01-03):
我 晕倒这款机器跑4A,掉电也还在造思路

网友:
楼主精神值得佩服,这黑胶真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