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36烙铁问题

楼主(2010-11-12):
才买的AT936烙铁。通电后指示灯一直没有规律闪烁(烧了半个小时还是一直在闪烁没有规律可言)。温度调到350度才开始化锡。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通电后指示灯闪烁,是提示达到设定温度了吧?350摄氏度才开始化锡,是化焊锡丝,还是电路板上的锡呀?

网友:
最开始温度只打到250度,半个小时后还是在闪烁,也不至于半个小时还没有到250度啊,而且我看别的维修师傅他们的设备是有规律的闪烁,我的是没有规律,乱闪一通。350化焊锡丝.主板上的焊温度还要高。

网友:
AT是一直闪烁的,这和你用的焊料等有关系。

网友:
你想办法测一下烙铁温度和设定的温度是否一致

网友:
搞定了 谢谢大家 自己用杂货店买的锡丝融点很高,也许是不纯。今天用基地买的锡丝基本上250度左右一碰就融。

网友:
搞个安泰兴的很不错的 支持国货啊  感谢支持国货啊

网友:
还是得用好焊丝

网友(2010-12-15):
新焊台第一次用  烙铁头上锡很重要的  锡上好了以后就很好用  锡要没上好焊接的时候会不沾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