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主板奇怪现象

楼主(2010-11-12):
今天下午客户拿来一台主机,是 ONDAM2,主芯片是nvidia独桥的主板,开机不显示。主板上自带测试卡,一看跑C1,换内存故障依旧。拆出来,测试各组电压都正常。把CPU拆下来,因为AM2的内存控制是集成在CPU里,想换个CPU试一下,装上CPU触发立即掉电,再触发,触发不了,明显是保护。我又把原来的CPU换上,结果也是这样,奇怪了,不可能是CPU供电烧了?测CPU供电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测场管也OK,郁闷了。。。。。。。。
拆下CPU触发正常,再次上CPU不插12V供电,也是触发就掉电保护。奇怪了,万用表测试没有哪里短路,客户在边上看着我修,心里急!!!!!!!无奈,清除Cmos试一下。再上CPU触发,正常跑C1。。。。。
最后还是不读内存,加焊桥测试OK,搞定下班!

网友:
学习了,我以后会注意nvidia独桥的主板

网友:
应该是系统管理总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