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2):
现在3、5V都没有
换了3、5V供电芯片,插入可调电源,待机电压恢复到正常的0.08A
拔掉可调电源,重新插入,结果待机又变成0.007A了
现在没思路了 希望大家给个方向。谢谢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现在3V 5V有没有?没有3V 5V的话就查他的工作条件 有3V 5V不开机的话就查 EC 南桥

网友:
八虎维修
的帖子
没有3、5V

网友:
那就查待机芯片 主供电有没有,SHDN有没有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