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210,开机运行十分钟后CPU使用率达100%

楼主(2010-11-12):
机器开机后运行十几分钟后 CPU使用率就达100%,然后机器就很慢很卡。CPU和内存都换过了 还是一样,系统也安装换了,在装Ghost系统的时候很慢,大概要半个小时才能装好。硬盘换过也是这样。求高手指点。
cpu

网友:
怎么没有回复啊,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GHOST很慢,之前有个贴做了南桥好的,
CPU为什么100%不清楚什么原因导致
如果修好楼主记得回复,很想知道答案

网友:
重植南桥就解决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