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机主板

楼主(2010-11-13):
一个朋友拿给我一块品牌机的主板 不知道什么型号  开始朋友说只是电容爆了就自己换了 不小心把底板线弄断了现根 不亮了   我先把底板线一个一个接上 还是不亮 主板是775的 CPU供电1.4V 时钟两个只有个是1.2V另一个0V PG1.2V复位0.2V 感觉复位电压底了 CPU复位信号由北桥发送的 北桥供电正常,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没板号也没说弄断了什么线,谁也没办法了

网友:
clk 不对  查下这个

网友:
时钟是集成北桥的不``

网友:
时钟芯片不是在桥里面  是独立的  楼上的意思是不是换个时钟芯片试试

网友:
线断了,没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