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航嘉HK350-15AP,风扇转一下就停了,被保护了,无思路

楼主(2010-11-13):
短接黑线和绿线风扇转一下就停,直接将黑线接到4脚,正常启动

将D32二极管断开不用接绿线直接启动,电压正常

不短接黑线和绿线7500各脚电压正常如下

短接黑线和绿线7500各脚电压如下,1、3、4脚电压不对

背面图

本人新手,觉得问题不是很严重,可就是找不出什么地方坏了,请高手帮帮忙,拿出去没人肯修。。。

网友:
有些电源空载风扇只会转一下就停

网友:
仔细看看有没有元器件老化了

网友:
先检查一下主板有没有短路。

网友:
我修过一个长城300P4的电源,经我仔细查看,是3.3伏的一个取样电阻烧毁,阻值4.7。更换后又换了连接7500B的一个三极管,就正常了。

网友:
4脚电压没拉底,如果你对电源了解不多的话,要你跑线测这测那的也麻烦,你先找个7500B换上试下。

网友:
出现风扇转一下停的问题非常难修的 要么短路 要么检测问题或推动问题

网友:
多数是输出的肖特基二极管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