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B,不上U可以通电,上U就不通电了

楼主(2010-11-13):
手上有块华硕P5B的板子,症状是不上U可以通电,测量各项电压基本都正常,装上U后就不通电了,诊断卡的灯闪一下马上就灭了,再触发开机键就一反应也没有了,这板子应该怎么去修,望各位大侠赐教,谢谢 !

网友:
先换个U,电源ic有可能有问题吧,呵呵

网友:
看看U有没有问题  查查U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你换个电源IC看看

网友:
先换U试试   不行的话在查U的相关电路

网友:
usb接口有可能短路。

网友:
可能是CPU供电管理电路有问题

网友:
12V 短路的 明显情况

首先查CPU供电的MOS管是否损坏 如有 换之
然后替换主从电源管理IC  确定问题所在

一般就上面两种情况   还有比较少见的情况就是 CPU座子里面的电容对地 北桥损坏

网友:
12伏短路的可能性最在,这个应该好修

网友:
万用表二极管档量CPU供电MOS都正常,没有短路开路的情况,电源管理芯片型号3110,不知这个件有没有什么型号可以代换的

网友:
和ADP3198芯片

网友:
万用表二极管档量CPU供电MOS管是不是坏了。有的是软击穿的。最好还是换的CPU供电MOS管。

网友:
这是CPU过压保护,把CPU电源管理IC干了,再换上下管。

网友:
上CPU短路,不上CPU不短路,就是电源管理坏,换掉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把它拆下来 然后上电 看看结果

也要注意下和12V供电有关的其他芯片 如75232/75185 COM口芯片

网友:
CPU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
CPU供电这块,常见的是电源IC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