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品牌机装系统蓝屏

楼主(2010-11-13):
昨天接了个方正品牌机让重装系统  后来发现他的硬盘坏了 给客户说换了一块串口的ST250G 的硬 盘   原来的是IDE口WD120G的  换后装系统用GHost版的安装总是蓝屏后来装SP2的装上了重启次又蓝屏,在用安装的装 好不容易装上了  但就启动慢的太很了 有时候还启动不了 过了滚动条出现一个键头就停那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请各位帮帮忙看是怎么回事!先谢了!

网友:
再换一个IDE的硬盘试一下。

网友:
你在装WINDOWS7的试试   还不行的话那就可能是他板有点小问题了

网友:
BIOS里面设置没有

网友:
还是换个以前的IDE的呀,,

网友:
是不是SATA口或者排线问题啊?内存换过了?

网友:
声卡、网卡等硬件的冲突也会引起蓝屏的。品牌机装系统时可以先把他们关掉,等装好了再下载原版的驱程

网友:
有些品牌机装系统是时候不要安装驱动,等系统装完了在到官网去下载驱动下来安装一下,看可不可以。

网友:
GHOST系统时什么驱动都不要装。 还有BIOS设置了吗?

网友:
手头上如果没有最新的系统盘的话看一下BIOS设置里面的硬盘工作模式是不是AHCI模式,是的话就改成IDE模式,最好的办法就是装个最新版的GHOST系统。

网友:
可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启动慢原因 一般有硬盘和主板的原困

网友:
谢谢各位了   解决问题了  是内存问题  换了内存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