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提示678为何故?

楼主(2010-11-13):
装过系统后,网络还是不能正常连接。用的是宽带猫并经常出现掉线的问题,怎么解决请指点一下?

网友:
检查网卡  modem 线  不行 报修

网友:
本地连接显示什么?PING自己IP,看是否正常。重做水晶头,换猫,还不正常叫电信或移动的人检查线路。

网友:
经常掉线,是因为锚的温度过高,或是电话线接触不良

网友:
之前我曾怀疑是猫的问题(因为猫的工作状态不正常,ADSL指示灯不亮)正常情况下指示灯均该亮起。今天下午用户反馈说把猫换过之后,一切正常了,在此谢过各位坛友的帮助。

网友:
         密码错误

网友(2011-01-16):
回复 网友A:

错误678 远程服务器无法响应  就是告诉你是网络供应商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678线路问题。最好的方法是报修。

网友:
就是线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