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小弟感激。

楼主(2010-11-13):
起初台式机因板卡接触问题点不亮。(平着放可以点亮立起来就不行了)用吹风机把机子吹了,卡也拆掉擦了,问题是解决了。过断时间他又点不亮,我插上诊断卡有点亮了,反复的重启试了很多次,发现一个问题诊断卡有时不亮,机子也点不亮,诊断卡亮机子就能点亮。
点不亮

网友:
我该怎么办啊

网友:
可能还是接触的问题吧,要么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供电方面。

网友:
可能板子有断线

网友:
查看板子是否有局部变形?

网友:
供电有问题

网友:
CPU卡座有接触不好,平放一压就通,竖起来就断开了,

网友:
CPU座虚焊了,得加焊了

网友:
同意CPU座子虚焊,导致的!

网友:
电源供电!看下是不是电压不稳啊!

网友:
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师傅。 用手压下北桥就好了 ,这是为什么?

网友:
北桥虚焊?是不是呀

网友:
的帖子
当热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北桥虚焊

网友:
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可能还是接触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