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 ZN-MXSE主板怪现象

楼主(2010-11-13):
遇到一华硕板子,问题是触发几秒后掉电,触发时有复位,掉电后测开机针有高电平,还可再次触发,拔掉小电源12v后不再出现掉电现象,以为是CPU 电出现问题,经排查后,没事,把大滤波电容拆掉后没事,一装上就不行,电容我都换过,电源IC 也换过,现在正在头大中,请各位老大给个思路,谢谢了
华硕
cpu
掉电

网友:
检查一下12v是否短路。

网友:
看来不是CPU座就是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