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完系统重启怎么进入进度条马上重启??

楼主(2010-11-13):
急,各位大侠帮帮小小白!!

网友:
重装一下系统。

网友:
装之前什么情况?如正常就重装.....不正常再说,换电源或内存.....现在还不好说。

网友:
系统没装好,依次换内存、主板、试下

网友:
有些品牌机是写有保护的呢重新分区就好了

网友:
系统的问题 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啊 我与到过这种情况的

网友:
我原来也是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我重新装过系统之后就好了

网友:
主板的事,检测主板吧!!!

网友:
有没有换个系统版本试试?

网友:
1、换电源
2、重做系统

网友:
是分区表错误,通盘通隔后再分区,装系统

网友(2010-12-13):
系统问题。再来就是集成设备导致,BIOS里面关闭集成设备再进去试试。可以就说明是集成设备导致。一个一个去排除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硬件有问题了,内存,电源,主板,显卡都有可能。依次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的确是这个问题~~谢谢